[求助] 求助calibre安装

楼主(2015-04-26):
我原来在电脑上安装了synopsys的DC、ICC等软件,现在需要安装calibre2014。但在打开calibre后,发现license找不到。我在calibre的bin 中执行lmstat,发现license为synopsys的license:

lmstat结果

lmstat结果
这样造成了calibre的lmgrd找不到license。
请问下怎么设置才会成功?
我的系统是CENTOS7,calibre是calibre2014.1

网友:
试试这样设置
先启动license, lmgrd -c /tools/calibre2013/license.dat
cshrc 里这样设
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/tools/calibre2013/license.da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license还是启动不了啊。显示 Screenshot from 2015-04-26

网友:
    不要启动license server!!!参见我的系列教程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79940-1-1.html以及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471792-1-1.html

网友:
楼上的也许是另一种方法
你的lmgrd用calibre下的lmgrd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恩,谢谢帮忙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大神,你提供的license果然是对的,我之前的license很小。有三个问题问下哈:1,calibre2014的license里面都是increament吗?2,我用了您的patch,显示为 Screenshot from 2015-04-27     3,cadence的sfk和calibre的sfk是同一个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