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仿真问题

楼主(2015-04-26):
底层实体(entity)定义了D:in integer range 0 to 15;
在顶层的例化(component)写成D:IN STD_LOGIC_VECTOR()3 DOWNTO 0);仿真出错。在quartus ii中的程序编译是OK的,quartus 8自带的仿真可以运行。但为什么在modelsim中说数据类型不匹配。# ** Failure: (vsim-3807) Types do not match between component and entity for port "d".
#    Time: 0 ps  Iteration: 0  Instance: /pwm/u1 File: E:/..................count.vhd Line: 8
# Fatal error in file E:/.............../count.vhd
#  while elaborating region: /pwm/u1
# Load interrupted
# Error loading design代码如下:底层:

library ieee 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 ;

entity        count is
        port
        (
                clk,ld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d:in integer range 0 to 255;
                over:out std_logic
        );

end entity count;

architecture art of count is
signal count_255:integer range 0 to 255;
begin
        process(clk) is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 rising_edge(clk)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ld='1'        then count_255 <= 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count_255 <= count_255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
        process(count_255) is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 count_255 = 255 then over <= '1';
                else over <= '0'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end architecture art;

顶层:

library ieee ;
--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 ;
--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 ;

entity PWM is
        port
        (
                clk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A,B:in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pwm:out std_logic
        );

end entity PWM;

architecture art of PWM is
component count is
        port
        (
                clk,ld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    d:in 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 ;
                over:out std_logic
        );
end component;

signal over1,over2 : std_logic;
signal ld1, ld2 : std_logic;
signal spwm : std_logic:='0';
signal data1,data2 : integer range 0 to 255;
begin
u1:count port map(clk,ld1,A,over1);
u2:count port map(clk,ld2,B,over2);

process(over1,over2) is
        begin
        if over1= '1' then spwm <= '0';
        elsif rising_edge(over2)        then spwm <= '1';
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process;
        ld1 <= not spwm ;
        ld2 <= spwm ;
        pwm <=spwm ;
end architecture art;

网友:
一个是Integer型、一个是std_logic_vector型,两个能匹配么;在quartus里可以运行,可能是quartus在执行的时候自动进行了数据类型转换,而modelsim可能不带这个功能;要么数据类型定义一样,要么使用数据类型转换函数conv_integer将std_logic_vector转换成integer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