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 RC综合时候Tcl脚本的时钟问题

楼主(2015-04-26):
用RC综合时候,.tcl脚本里面的时钟可以有两个以上吗?现在做的工程,分为两个大模块,各使用一个时钟,clk1,和clk2,这两个时钟是不相关的,我现在拿到的.tcl脚本中,只有一个时钟,里面这样描述一个时钟  set myclk clock//#clock name
如何修改啊,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。

楼主:
没人吗?版主求助啊
还有如果我想把clk1和clk2分组,在FPGA的SDC文件中我写的约束是这样的
set_clock_groups -exclusive -group {get_clocks clk1} -group {get_clocks clk2}
那么在.tcl脚本里面怎么写啊?

网友:
set  myclk { clk1 clk2}

没看懂你要问什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版主,你写的这句 set myclk{clk1 clk2},就是说明了这两个时钟那怎么用什么命令使这两个时钟不想关呢?
因为不提前设置的话,综合的时候软件还是会分析clk1到clk2之间的路径的啊?

网友:
set_false_path -from clk1 -to clk2
set_false_path -from clk2 -to clk1

这也要我教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ok,多谢版主,我明白了。我是在读学生,这方面小白,多谢版主耐心指点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