咨询Silvaco中工艺仿真的z方向问题

楼主(2015-04-26):
在Silvaco中,使用Athena进行工艺仿真时,我们都只定义x,y两个方向的网格,z反向的都没有定义,我想知道z方向的默认尺寸是多少?可以改变吗?

网友:
默认是1μm,当然可以通过z.mesh来改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再请问一下,工艺仿真时,有办法设置成三维的吗?例如下面的,有line z这个参数吗?

line
location=x1 spacing=s1

line x location=x2 spacing=s2

line y location=y1 spacing=s3

line y location=y2 spacing=s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