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wis – Gray Comparator分析

楼主(2015-04-26):
各位先进好:
小弟正在研究Lewis Comparator,但是不太会分析,只知道M0~M3是看成阻抗,我在想X1跟X2两个点是由M0~M3的阻值决定的,还是由X1 X2决定M0~M3的阻值,可以请各位先进解释如何详细分析嘛?

谢谢各位

Lewis – Gray Comparator

Lewis – Gray Comparator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应该分析触发latch正反馈的条件。
clk=0,vo1=vo2=1;
clk=1,vin1和vref2,vin2和vref1两条支路从节点vo1,vo2抽取电荷,vo1,vo2两点电压均降低;vin1和vref2,vin2和vref1这两条支路中哪一边电流大,vo1,vo2两点中有一点将率先低于PMOS M9和M10的阈值电压,从而触发正反馈,完成比较

楼主:
谢谢这位大大的回复,感觉很有道理,我马上来看看模拟结果是否符合。谢谢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