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igital sigma delta modulator

楼主(2015-04-26):
各位大大 , 小弟最近在研究fractional PLL的小数分频器部分 ,小弟一直不太明白其中的digital sigma delta modulator原理,网上看了一些资料说对于MASH1-1-1结构,包含以下特性:
1.输出有8个levels,从-3到4,均值在0到1之间;
2.输入归一化的范围在0到1之间
3.当归一化输入太靠近0或者1会在PLL带内产生很大的spur
4.为了避免极限环问题,输入采用最长bit输入
这些结论是怎么推导得到的 ??有没有大神给我解释下,或者给我个详细介绍digital sigma delta modulator的资料看看,跪求!!!

网友:
书应该很多吧 ..
sigma_delta 想法是 over sampling
但前提是要多高倍频? 因为 over sample 後会发生 noise shaping
noise 会降低
最後须要把高频资讯 , 先使用 sinc filter or ? filter
降频
在使用 digital filter .
会发展出这方式 有一说是因为早期ANALOG CMOS PROCESS 还不够好
  透过这方式 可以使用比较简单 analog , 但最到高解析度方式.
因为一般要做 16bit 20bit A/D convert ,那 analog端该如何?
光 mismatch 一堆就很难 .

moulator 做法也很多类 mash 是其中一类, 一般都是使用 matlab 先把整体
filter 跑 . 知道一些参数後再去做 analog modulator

signal-> modulator + over sample -> digital filter

细节不知道
当年只有 study 过

网友:
应该是过采样和噪声整形,具体细节,还不清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很多资料都是讲ANALOG sigma delta modulator的, digital sigma delta modulator 没找到什么资料,所以不知道这些结论是怎么推导来的。。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不知道 digital sigma delta modulator

我只知道 delat sigma modulator or sigma_delta 是前面 comparator
  做出最简单的 1~n bit 使用over sampling 方式 ,输出可能是 1 bit 0/1..
或是 N bit , 但是後面输出 已经是digital .
後接 digital filter 好像分 IIR  FIR ..但是还须要降频
至於 modulator 如何选还有  digital filter 如何做不知道 .

WIKI
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CE%94%CE%A3%E8%AA%BF%E8%AE%8A

下面 google can find it

Digital Sigma-Delta modulator with Hi SNR 100db.pdf (1.19 MB , 下载次数: 146 )

Principles of Sigma-Delta Modulation for Analog-to-Digital.pdf (353.76 KB , 下载次数: 94 )

ΔΣ ADC 工作原理.pdf (704.24 KB , 下载次数: 96 )

數位訊號處理架構設計Sigma-Delta Modulation.PDF (1.26 MB , 下载次数: 129 )

Design of an all-digital, reconfigurable sigma-deltamodulator.pdf (4.17 MB , 下载次数: 168 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先看看,谢谢啦

网友:
用matlab或者simulink搭一个出来,可以帮助理解。

网友:
我想楼主想问的是Fractional-N PLL中的sigma-delta调制器,而不是sigma-delta ADC, 在这种调制器中的频率控制字如果接近整数,在PLL输出会产生更大的fractional spur,这里也叫boundary spur. 减小fractional spur 的方法有增加环路线性度,给频率控制字加dithering,给charge-pump电流提供偏置等。具体效果还要考虑系统要求和其它因素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建议你先去深入理解 1bit delta sigma的工作原理,总的理念是oversampling配合feedback to push noise to higher frequency在这个基础上,multi bit delta sigma无非就是使这个high pass noise shaping curve sharper
8 level 意味是 3 bit delta sigma.
你说的第二和第四点我没太懂,但第三点spur我可以好好谈一下。楼上也有人说过了这个主要是 integer boundary spur,你可以去搜一下。产生原因主要是fractional PLL的 charge pump 相当于一个sampler,把一些高频信号crosstalk(比方说VCO) alias down到loop BW 内,所以会有大的spur,这个是fractional PLL的通病,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,可以做的是重新规划你的frequency plan,比方说用不同的VCO frequency 和 divider来达到同样的output frequency, 避免fraction太接近整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提的四点都是下面的论文里面第3部分介绍MASH1-1-1结构说到的,具体内容如下:
1.The output has 8-levels and spreads from -3 to 4 with an average between 0 and 1.
2.The stable input range normalized to the modulus is from 0 to 1.
3.Although the input stable range covers from 0 to 1, input levels too close to 0 or 1 will generate high-level in-band spurs at the synthesizer output.
4.Since the input to the digital SDM is a dc level, to avoid limit cycles in the modulators, a long bit-length input has to be used.

这几句话都是论文里的,我不太明白,我也查了论文里的参考文献,没有找到解释,大神帮帮忙看下,跟我讲下这几个结论是怎么得到的??或者给我资料让我看也行。
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GITAL XA MODULATORS.pdf (337.21 KB , 下载次数: 172 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推荐你读一下这篇 http://www.aholme.co.uk/Frac2/Mash.htm     (讲的是四阶,但分析的很到位)

digital MASH 确实和 analog modulator 比起来更容易实现,也不存在linearity,因为它无非就是 n 个1bit accumulator叠加到一起

针对你的几个疑问

1.The output has 8-levels and spreads from -3 to 4 with an average between 0 and 1.
看了上面那个链接你就会发现,这个modulator的output是三个accumulator的carry相加减,carry进位要不是0要不是1,所以总的输出是-3和4之间

2.The stable input range normalized to the modulus is from 0 to 1.
这里提到的是normalized fractional number,因为最终要出来的是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fractional number (fractional N PLL的意义所在),所以modulus会在 N-3 到 N+4之间不停的动态切换(当然N-1, N, N+1出现的频率要高些,N-3,N+4出现频率低),但是平均值是N.f, 这个.f就是0到1之间的一个数

3.Although the input stable range covers from 0 to 1, input levels too close to 0 or 1 will generate high-level in-band spurs at the synthesizer output.
我楼上已经分析过了这个spur的原因

4.Since the input to the digital SDM is a dc level, to avoid limit cycles in the modulators, a long bit-length input has to be used.
limit cycle指的是 non linear 系统中一个周期性现象,就是说看似随机的序列其实还是有个周期,只是周期很长(可以类比LFSR,自己去查)。sigma delta mondulator还是一个non linear的系统,所以会有limit cycle. bit length越长意味着这个周期越长,所以在长周期之内一切看起来还是random的,所以会要好些,否则limit cycle 会产生一些low frequency spur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大神的回复,小弟明白了许多,但是输出范围在-3~4之间这个问题还是不太明白,就像链接里面的MASH1-1-1-1结构,如果四个accumulator的carry都为1,那么modulator的输出最大也才是4,怎么会达到8呢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每个carry不光和前一个carry相加,同时自己还有一个delay path再相加,这个delay之后的值也有可能是1

这个delay path相当于integrator了,所以可以看成Low pass filter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上面每个delay path与carry是相减啊,感觉output到不了8的,您能不能干脆把输出为8时,每个carry输出以及delay path输入的值跟我说下??谢谢,跪求~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就用链接里那个图,看最右的那个绿色的加法器,它的输入是:两个carry,和一个delay再翻转,你可以自己考虑下所有情况,得出的结论是,在任意一个时钟周期,这个绿色加法器传到左边下一级的输出应该是 (2,1,0,-1) 不会再有其他情况

现在看第二个绿色加法器,它的输入是:
前一级加法器的输出(2,1,0,-1),前一级加法器输出的delay加反向(-2,-1, 0,1), 一个carry (0,1)
考虑所有可能的组合:比方说 4= 2+1+1, -3=-1+(-2)+0

所以所有的可能是(-3,-2,-1,0,1,2,3,4)

到这里就已经是3rd order了

希望对你有帮助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非常感谢,大神好人啊,跪谢~~

网友(2015-07-09):
Kaveh_Hosseini_Michael_Peter_Kennedy_Minimizing_Spurious_Tones_in_Digital_Delta-Sigma_Modulators

网友(2017-03-19):
多谢各位大神的讲解

网友(2018-01-11):
这个帖子真的很有营养啊

网友(2022-07-2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thanks a lot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