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补偿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27):
在做一个折叠共源共栅加共源级输出的一个运放,发现补偿加在第一级输出和第二级输出之间相位反而变差了,这是什么原因?

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次主极点已经不是第二级输出端了,我把第二级输出管宽和长都加大后好像有所好转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看极点的位置,请大家帮帮忙

网友:
不要补偿到第一级输出位置,补偿在cascade结构之外,如果是AB类,就对应于N管和P管的源端。这样子会好一些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有图有真相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大家,问题解决了,原来是零点补偿的电阻有点问题,换了个电阻就解决了。。。。。不好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