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池保勇教材里反馈稳定性的分析为什么还要分析大信号

楼主(2015-04-27):
如图,大神来指导下我,小信号的分析显而易见,但为什么还要大信号的稳定性分析?

网友:
压摆问题不就是大信号问题吗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是呢,但这和反馈的稳定性有什么关系么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大信号下,偏置点可能偏离小信号静态偏置点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但是到底偏置对小信号的影响有多少最后还是要看小信号的ac分析或者是小信号的瞬态分析,顶多把直流偏置作为parameter扫描一下,不明白看直流的瞬态分析是怎么个意思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人家作者要表达的意思就不是你想的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大信号要确定工作状态对不对啊,不然要小信号有什么用啊。

网友:
小信号分析基于工作点正常,大信号下工作点可能会偏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