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计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什么要令输出端开路

楼主(2015-04-27):
如题,小弟这一点不太能搞明白1.如果用二端口网络的y模型,计算输入阻抗应该令输出短路才对
2.y模型中,一般放大器的自反馈可以忽略,因此输出端不管怎样接对输入阻抗的计算应该都没有影响,但实际并不是这样

望大家指点

网友:
输出端开路计算输入阻抗的方法是从哪来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池保勇的书 251页

网友:
计算输入阻抗难道不是把输出端接地吗?

网友:
开路是对的啊,本来就是这样子计算的。否则,会相互影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嗯,这个我明白,但这就不符合二端口网络y模型中计算输入阻抗的定义了,但这明显就是二端口网络,这一点我不太明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是的,至少在三楼的图中不是,求助中

网友:
二端口网络的Y11本来就不是输入阻抗(的倒数),否则照你这么说,我用z参数模型的Z11,岂不是应该把输出开路

理论上输入阻抗应该随负载阻抗变化的,只是在低频时往往对负载阻抗不敏感,习惯上都是把输出端开路去计算;但在射频电路中差别是很大的。

网友:
这样算出来的阻抗是用在什么情景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