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布局布线问题

楼主(2015-04-27):
我用quartus进行布局布线的时候,用了50个小时也没有完成,是我的程序问题,还是一些限制没有设定好啊。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对这一块比较懂的,帮我解决一下吧,谢谢!

网友:
资源使用率过高?时序过紧!或者机子运行的程序太多!可能很多问题都会导致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的程序中信号确实特别多,可是我确实需要这么多信号啊,从资源利用来看的话,布线报告显示会占用板子总布线资源的48%,资源是够的吧。

网友:
究竟是布局没过还是布线没过,如果跑的很慢的话,只有三种可能。第一种是资源不够,第二种是电脑太差了,第三种是设计较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可能你的设计中的某些资源应用过多!比如用了过多的LUT,或者过多的寄存器等!或者过多的信号的处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,你好,是布线没有过,布局很快就完成了,布线用了50个小时左右没有完成,设计确实有点大,但是感觉不至于超出器件资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是综合之后的资源利用情况,

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
; Flow Summa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
; Flow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; In progress - Mon Apr 27 10:29:52 2015      ;
; Quartus II 64-Bit Version       ; 14.0.0 Build 200 06/17/2014 SJ Full Version ;
; Revision Name                   ; pulse_te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p-level Entity Name           ; pulse_te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Famil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tratix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Devi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5SGSMD8N2F45I3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iming Models                   ; Fin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Logic utilization (in ALMs)     ; N/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registers                 ; 869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pins                      ; 1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virtual pins    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block memory bits         ; 12,582,9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DSP Blocks                ; 2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STD RX PCSs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10G RX PCSs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GEN3 RX PCSs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PMA RX Deserializers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STD TX PCSs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10G TX PCSs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GEN3 TX PCSs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PMA TX Serializers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PIPE GEN1_2s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HSSI GEN3s      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P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; Total D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;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+
电脑配置 Intel Xeon E5-2609 4核,32G内存,还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