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ont_touch net处的违规!!!求大神围观!!

楼主(2015-04-27):
如上图所示,CTS后出现的违规,dont_touch net处的fanout违规以及transition违规应该怎么处理啊?  求助大神解答注:我在跑ICC的脚本时,没对net设置过dont_touch的属性!

网友:
没有设set_clock_tree_options -max_fanout 40 , trans limit也没设好

其实fanout真无所谓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版主,我在CTS前就设置了set_clock_tree_options -max_fanout 64!!不知道为什么required fanout是40,我没设置过40这个值额!transition违规已经解决!!

网友:
你的sdc里面还有别的地方设置了set_max_fanout语句, 你可以write_sdc出来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觉set_clock_tree_options对于clock 只是一个目标,不是一个严格的drc限制,我这样理解对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(1) transition违规怎么解决的?

(2) 搞清楚那条 dont touch net是怎么来的了吗?

网友:
dont touch是因为这是条clock net,在CTS之后,net 有clock syn属性,后面的流程是不能动它的!

网友:
1. transition time设为0是不对的,在时钟频率较高时设为时钟周期的1/10左右就可以了,时钟频率不高时也可以稍微设小一些,这样有助于降低导通瞬间的功耗;

2. dont_touch属性是针对clock_tree而言的,该属性对compile_clock_tree, clock_opt等CTS命令无效。但这个属性让工具知道CTS之后的也不对去动clock tree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