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图中的两个PMOS管起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5-04-27):
有人帮忙详细解答一下黑圈标记的这两个PMOS管有什么作用?
非常感谢!

网友:
POR电路,加快上电瞬间高低电平建立,增大SR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可以在那里看到这个电路的原理的讲解呢??求明示吧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输入端为+,则第一级输出为-,第二季输出为+。被反馈到pmos。假设这是输入端有一个正电压脉冲,则第1级输出为一个负脉冲,第二级输出为一个正脉冲,加在pmos上。则这时pmos电流变小。那么输入端电压则进一步增大,以使pmos2电流减小。如此,便使得整个输入脉冲更快输出一个更正的正脉冲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电路很简单,自己分析就oK吧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想知道作者为什么提出这个电路,也就是这个电路的前世今生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而且第一个反相器接到靠近电源轨的PMOS的栅极可以理解,但是下面的那个PMOS的栅极再接到前面的输入端不理解,完全可以不需要那个PMOS呀???

网友:
个人认为,这个电路是为了增强掉电时的反应时间,如果输入起始状态为高,则两个PMOS都是关断的,如果输入端瞬间被拉低,则下面那个PMOS管马上处于导通状态,而上面的PMOS管的栅极电压只要被拉到VDD-VTH即可导通,从而使得第一个反相器输出端向上阶跃尽快建立,lz问的下面的那个PMOS管的作用,你可以看下在输入端给一个向上阶跃信号时,如果没有那个PMOS管将这对PMOS通路同时关断的话,反馈会导致第一个反相器输出端向下阶跃时间增加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为什么不直接把输入接入两个PMOS的栅极呢??就高低电平来说,2个PMOS的栅极电平是一样的呀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   什么意思??求祥示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为了产生迟滞的,这个结构由经典的迟滞输入buffer演变而来,第二级反相器后加一个反相器(feedback)连到第一级反相器的输出端。
VH=(M1_p+Mfb_p)/M1_nVL=M1_p/M1_n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哥们儿,有米有那本书提到过呢??或者是那篇论文讲到过呢??求指点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