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电路的Vout表达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?

楼主(2015-04-27):
这是一个简单的差分输入单端输出放大器,正输入端是一个基准信号Vref,负输入端是一个变化的输入信号Vin=k·t+Vin(0),这个输入信号在Vref上下以固定斜率上升,输出端是电容负载,还串联一个小电阻。
请问:Vout以t为变量的表达式是怎么样子的?我感觉电路很简单啊,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写·······各位大侠过来帮帮本菜鸟吧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这个题目哪来的?

网友:
1、写出小信号增益表达式;
2、写出输入信号的拉氏变换表达式;
3、写出vout表达式(s域);
4、写出vout的反拉氏变换,即为所求。

网友:
注意:小信号增益和负载有关,R+1/sC要和电路本身输出阻抗并联处理。

楼主:
1、写出小信号增益表达式;
2、写出输入信号的拉氏变换表达式;
3、写出vout表达式(s域);
4、写出vou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输入信号怎么表示?这里的输入信号一个固定,一个变换,共模和差模信号分别是什么?我发现看书上写的一点问题没有,但是到自己处理实际问题时,各种棘手啊········请指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不是跟你的输入有关的么??而且就应该是传输函数吧;再说啦,一般的系统不是时不变的么??输入信号和系统特性决定了输出信号。不知道理解楼主意思米有呢,菜鸟入门,欢迎指正和讨论: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要分情况讨论的吧。当VIN-VS<VTH时,则输入管截止。那么这时所有电流流过一半的电流镜电路。另一半由于电容开路,相当于没有电流。则vout=vdd。
当VIN-VS>VTH时,输入管导通。并随着vin增大,流过的电流增大。则此时vout电压降低。这时电流符合参考管的电流+输入管电流=ISS。
这里需要分亚阈值,饱和,线性区讨论。总体随vin增大,vout降低。
在大信号确定的区域内进行小信号分析时,则要计算增益。上升时延由时间常数决定。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  随时间的变化关系不是跟你的输入有关的么??而且就应该是传输函数吧;再说啦,一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 时不变指的是系统参数不随时间变化

楼主:
回复  fightshan

   要分情况讨论的吧。当VIN-VSVTH时,输入管导通。并随着vin增大,流过的电流增大。 ...
引用 网友C:

   我忘记加条件了,应该说明: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,Vin的变化只在Vref上下轻微浮动,不会导致任何管子退出饱和区,请重新考虑一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就按我后面那句饱和区小信号模型分析了,求出增益,带宽。然后你去看看信号与系统。因为你这个输入还不是一个阶跃信号,所以我不会写输出表达式。如果是阶跃信号,就很简单了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系统参数不变的话,不就决定了系统的传输函数不变,系统传输函数不变的话,那么输出随时间的变话不是应该就是随输入的变化么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而且这个例子应该就是共模反馈的例子吧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