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RC低通滤波器仿真

楼主(2015-04-27):
很简单的RC低通滤波电路,用的理想电阻和电容搭的,输入给130khz的信号,电容电阻截止频率算出来是70k,然后输出波形依然有频率130k,只是幅值略有减小,把截止频率给到很小,都还会出来130k波形,只是幅度会变很小,这是为什么呀?不是应该输出是0吗

网友:
你应该看ac仿真的幅频特性曲线

网友:
本来频率就不会变啊。假设输入是个正弦波,幅值为1,频率为f.在f=0(直流)下,增益为1,也就是输出幅值等于1,与输入同相位(与输入波形完全重叠)。f增大,增益开始下降,输出的幅度从1开始下降,与输入的相位差也在增大,f=截止频率时,输出幅值为0.707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,是的,看AC都是合理的,最开始想左了,也就是说滤波器只可以把这个频率的信号衰减到无限小,但不能小到幅值是0,这个意思是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是的,频率确实不会变,只是幅值会下降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    是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