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 for vetification中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27):
一般仿真器存放数组元素时使用32bit的字边界,byte、shortint、int都放在一个字中。这句话意思是一个字占32bit?,一个字原本不是应该占16bit吗?求解答

网友:
通常仿真器底层都是C写的,C通常要求是和机器的位宽一致时,编译器能最佳化,不会浪费空间也不会截断填充存储,性能自然提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的意思是分配空间与占据空间尽可能一致,这样性能最优化?我问的重点是一个字占的空间,它这句话是说占32bit?一般一个字不是占16bit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可以看看AHB协议,他里面一个word是32bit,不同的系统架构规定不一样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哦,是这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