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语序问题

楼主(2015-04-27):
比如这个时序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)begin
  if(~nrst)  BCD<=0;
  else BCD<=BCD+1;
  if (BCD==9) BCD<=0;
end

请问这里的
if (BCD==9) 中的BCD是BCD<=BCD+1语句中的左边的BCD还是右边的BCD?
急!!!!!!

网友:
有这么写的吗,这样容易让脑海中生成的RTL电路产生歧义。。。
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nrst)begin
  if(~nrst)
         BCD<=0;
  else if (BCD==9)
         BCD<=0;
  else
        BCD<=BCD+1;
end

这样写,不是一目了然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那你知道if里面的判断语句,在事件队列中是放在哪步执行的,在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之后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说实话,软件上的解释我还真不清楚,但这在硬件RTL设计上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网友:
这不是哪步执行的问题,你写的这个RTL是硬件描述语言,综合的结果是映射为电路结构,结果就是异步置位计数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这就是写可以综合电路的语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