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verilog for vetification中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27):
systemverilog中size(array)与array.size()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size()是自己写的函数吧?array.szie(),是标准自己带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是systemverilog验证中的话语,完整的话是对于定宽数组,队列可以使用$urandom_range($size(array)-1),而对于队列和动态数组还可以使用$urandom_range(array.size()-1).不了解这2个的区别

网友:
$size(array)为系统函数,好像是verilog里的;array.size()是数组处理的方法,sv中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谢谢,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