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format函数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5-04-27):
麻烦举个例子解释一下

网友:
类似printf函数,sformat(“this is aaa=%0d”,aaa)

网友:
string instance_name;
for(int i=0; i < 2; i++)
begin
$sformat(instance_name, "slave[%d]", i);
e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my_log($psprintf("%s %5d",s,42))这句话的意思是my-log返回字符串s以及十进制数42吗?

网友:
sformat 是表示输出格式化数据 到字符串中。sprintf也是类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