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LDO的稳定性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27):
最近在做一个LDO,遇到一个问题,想不通,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LD
EA为误差放大器,缓冲器BUF为一个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结构。
在对LDO的动态特性进行仿真时,发现输出端出现震荡。对LDO的整个环路特性进行仿真时,发现负反馈环路相位裕度在85度左右。但是对缓冲器自身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环路进行仿真时,相位裕度为-100度。
感觉LDO的震荡是由于缓冲器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相位裕度不够所导致的,但是为什么在对LDO的整个环路特性进行仿真时,其相位裕度是OK呢?
O的结构如下图所示: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先确保在所有的负载条件下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都满足,buffer的相位裕度应该比较好满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