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一下大家,Tap cell是把什么连起来?

楼主(2015-04-27):
请教一下大家,Tap cell是把什么连起来?tapless的std cell都缺少了什么呢,十分不解。

网友:
你得知道为什么要用tap cell,防止latch up,什么是latch up?

网友:
n井连VDD  p衬底连VSS

网友:
最近看到一片很早的帖子说 std cell的寄生diode形成的leakage power可以通过加tap cell优化,如何理解,还是这个方法无意义?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寄生diode的功耗和两端的电压成正比,是不是通过大量的tap cell或者靠mos更近,可以减小两端电压进而减小leakage,但是这个减小的量 微乎其微阿。。

网友:
mos管是4端器件,tapeless是没有衬底那一端,打开layout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防止latchup,你可以不加tapcell,然后跑drc就知道了

网友(2015-09-16):
回复 网友A:

一堆废话 人家啥都知道 还要上来问??

网友(2018-08-08):
2楼说的没毛病,指出了出于latch-up的考虑,这是之其所以然,有助于后续理解。大概是看出提问的同学起点有些低,希望他去查资料了解更充分更具体些,问答这种形式就是指明方向和方法,深入学习还得看资料。

网友(2020-02-25):
tap cell 是防止latchup的,其中一种放置ties的策略就是规定每隔一定间距,就需要放置一个well contact和substrate contact

网友:
tap cell, 用来防止latch up, 其中一种放置ties的策略就是规定每隔一定间距,就需要放置一个well contact和substrate contac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