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stop pin

楼主(2015-04-27):
我在icc中插入了一些额外的寄存器,我想让他们归于已有的CLK时钟域中,然后做CTS,但是我把插入的寄存器的CP端设为stop_pin 之后,CTS做出来的并没有包含这些插入的寄存器,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呢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顶一下,在线等

网友:
How did you specify "stop_pin" to the new flops?
Can you report_clock_tree_exceptions to check if these flops are excluded by CTS?

网友:
不会cp没有连线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额,是啊,插入到里面什么都没干呢,就和冗余单元差不多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    i try it  by "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 -clock_tree  CLK -stop_pins [get_pins other_reg*/CP],have  not try report  it yet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的意思是你逻辑上把CP链接到了某个clock pin吧?连上了应该会balance的呀

网友:
icc 怎么插入flop?
建议更新sdc, 现在check_timing看看,flop的clock有没有约束到,

一般来说flop的CK是不需要设stop pin,它总是属于某个clk domain的, 除非是unconstrained pin,
这个要补充sdc信息的

网友:
   那你这个完全没啥意义啊, dummy reg 还是 为了eco预留的啊? 你logic上没有把这些reg ck 跟clock的root connect ,工具不可能帮你做tree的,如果做了 formal 不可能pass,你如果想实验的话,建议用eco connect pin 的命令方式先把 ck端的pin 连到对应的clock root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