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 窗口弹出显示在最底层

楼主(2015-04-28):
请教大家一个,在IC61中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显示popup显示某一个信息,举例refresh后弹出的窗口总是不是显示在最上面,而是显示在最底下,想看的话还得去找那个窗口去。请问有没有在哪里可以设置一下,使新弹窗口保持在最前面。

网友(2015-07-24):
右击电路图从窗口, 点configure window behavior  点 Focus   ~Policy 选 Focus under mouse  点 OK 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