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功耗设计中为什么分时打开开关可以避免电流过冲

楼主(2015-04-28):
看了guide上说     "控制开关网络的关键是控制过冲电流,否则会在power rail上会出现电压尖峰破坏其余模块的工作状态。开关网络上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个开关,避免过冲电流的思想就是分时打开这些开关"
但想不通为什么,想问下,
(1) 为什么分时打开开关就可以避免过冲电流了呢?
(2) 如果还是有多个开关但同时打开,可以避免吗?
希望能解释稍微详细些,对这些概念还不是很理解,多谢了

网友:
个人理解,这个你可以把开关阵列想象成水库的多个闸门,同时放开和分时几个时段放开,下游水位的高低是不一样的。特别是下游水道很在窄(电源路径parasitic R)很大时候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电源开关阵列的开关 前端设计可以认为设置为不同时刻打开的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慢慢打开,电流慢慢来啊,一次性打开,rush current不就来了么,

这些都是经典的理论, 看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