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61 窗口弹出显示在最底层

楼主(2015-04-28):
请教大家一个,在IC61中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显示popup显示某一个信息,举例refresh后弹出的窗口总是不是显示在最上面,而是显示在最底下,想看的话还得去找那个窗口去。请问有没有在哪里可以设置一下,使新弹窗口保持在最前面。

网友:
window behavior 设置

网友(2016-03-07):
你好!请问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每次都以为窗口是卡死。

网友(2016-04-28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了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你说的window behaviour 在哪里设置呢?可以详细一点吗?

网友B(2016-07-08):
在IC61中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显示popup显示某一个信息,弹出的窗口总是不是显示在最上面,而是显示在最底下,想看的话还得去找那个窗口去,习惯中,新弹窗口应该保持在最前面。在的环境中,我发现RHEL 4是正常的,RHEL 5 、RHEL 6 都出现此问题。
这是由于Gnome window behavior 默认设置导致的,我们需要修改其中一项设置,步骤如下:

1、        依次展开  “Applications”----------“System  Tools” ----------“Configuration  Editor”
或直接在Ternimal 中敲命令: gconf-editor &
    如果没有gconf-editor 工具,请自行安装:yum   install   -y    gconf-editor

2、        在出现的 ”Congiguration  Editor” 界面中,依次展开 “apps”-----------“metacity”----------“general”
将“new  windows  always   on   top ”  勾上即可。

3、设置完成。此时再打开新的窗口将会在前面显示。

网友C(2016-09-30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按照你说的方法还是不行

网友(2017-02-16):
回复 网友B:
太感谢了 ,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(2017-08-14)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!好文章!

网友(2017-11-22):
回复 网友B:

   厉害  我也试下 之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18-09-11):
centos7设置不了

网友(2019-03-13):
太感谢了,换了版本很不习惯,一直找不到如何设置,

网友(2020-03-25):
我遇到的情况是这样:
1. Centos6,7默认没这个工具,我试着yum install也没装成,但可以用:
gconftool-2 --set /apps/metacity/general/new_windows_always_on_top --type bool true
来开启。
2. 貌似此命令运行后本地的应用程序立即生效了。但是我们公司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是通过ssh弹到个人工作终端上的,貌似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
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好的方法。
谢谢!

网友(2020-08-14):
都说6楼有用,可是6楼被删掉了。 我还没解决呢

网友D(2020-12-29):
引用 网友B:
在IC61中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显示popup显示某一个信息,弹出的窗口总是不是显示在最上面,而是显示在最底 ...

太棒了,RHEL 6 按以上操作完美解决这个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太棒了,RHEL 6 按以上操作完美解决这个问题!

虽然弹出来但是并没有被激活,还是要鼠标点一下,才能输入。我记得之前是可以弹出来直接输入的?

网友(2023-05-04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B:

把virtuoso全部关掉重启一下试试,如果还不行,在terminal输入dconf-editor,在搜索框搜索metacity,在把new windows always on top选上就行了。如果自己装不了configuaration editor,就得让服务器管理员装一下了。

网友(2024-07-24):
引用 网友B:
在IC61中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显示popup显示某一个信息,弹出的窗口总是不是显示在最上面,而是显示在最底 ...

谢谢大佬

网友(2025-06-03):
引用 网友B:
在IC61中,打开一个新的窗口或显示popup显示某一个信息,弹出的窗口总是不是显示在最上面,而是显示在最底 ...

解决啦 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