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pull-down或者pull-up来做isolated cell时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28):
user guide上提到:“This approach introduces multiple drivers on the power gated net”,这个说的是“

由于上电动作先于撤消隔离使能信号,因此使用这种隔离方式会造成上电时的驱动竞争” 这个意思吧

如果是的话,那我觉得传统的与门 或门 做isolated cell时候也会存在这个现象啊,上面红色部分怎么理解呢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额 上面说错了 红色部分说的是“

开关电源控制器控制下电和隔离使能的顺序,避免出现竞争” 这个意思吧  但我觉得传统的与门 或门 也存在这个问题啊

网友:
没看懂, 其实iso cell是可以用and,or gate来取代的,没觉得太大差别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