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初学者。麻烦哪位大神解决下LDO问题

楼主(2015-04-28):
file:///C:/Users/ADMINI~1/AppData/Local/Temp/msohtml1/01/clip_image002.jpg就是ldo未加补偿电容时pmos功率管不导通输出为0是那部分的问题??????

网友:
看看你电路是不是正反馈

网友:
应该是2楼说的问题。另外,功耗管宽长比是不是有点小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算了下W得达到1千多。。。。。请问W基本上多少合适。。。还想请问误差放大器增益多少合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