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避免 icc place 阶段 merge clock gating cell

楼主(2015-04-28):
在做place时候,发现,会merge 掉综合时候做进去的clock gating cell 。把原本400多的cell merge 成了1000多。
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?
似乎是ICC先去识别设计中的icgcell,然后去做merge 。

网友:
你估计设置了  set_optimize_pre_cts_power_options    [-split_clock_gates string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all split_clock_gates to improve enable timing)
        [-merge_clock_gates string]

optimize_pre_cts_power 的选项

还有:place_opt -optimize_icgs 应该不会merge icg的,你可以再看看

网友:
悬赏1信元有意义么,有点诚意还行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也是嘿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