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plorer导入的SML文件没有图标

楼主(2015-04-28):
大家好!我将Q3D输出的SML文件导入SIMPLORER,从TOOLS-IMPORT SIMULATION MODELS导入,但SIMPLORER中只有方框图,并没有中间的模型,如下图红线内的模型没有,请问什么原因?谢谢!

楼主:
请问上面的问题怎么解决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楼主,能否将上图模型发我一份,462468510@qq.com,不甚感激!我也做Simplorer联合仿真,模型导入空白,可能是Q3D软件中接口设置问题。。。

网友(2019-05-05):
问一下simplorer里面生成的SML元器件模型文件可以转化成常用的spice或ibis语言的模型文件不?

网友(2019-12-06):
这个导入到simplorer中的Q3D文件图标是可以自己定义的,如果没有,自己加上去就行了,不影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