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ps dynamic rail systhesis fail

楼主(2015-04-28):
我在做eps dynamic systhesis 老是报no voltage source is found in the circuit.我在命令行用过set_power_pads -net VDD format padcell pll_div.pp和set_power_pads -format defpin - net VDD这两种格式,均还是报no voltage source is found in the circuit.我还要在哪里修改才会认为有voltage source 呢?请大侠帮忙看下。谢谢

网友:
Dear 亲,
        请问你已经跑了static analysis 吗? 因为我还很菜,都没跑过dynamic 的 IR,你说的问题我也没遇到过,只知道EPS 的dynamic 有时候会遇到比较奇怪的未知问题。 如果有EPS的升级版,用升级版voltus 来试试。
        我这边是用set Main_power_Pad_File  ../*.pp  来指定power进电点的。
        如果还没跑static,建议先跑static analysis
        谢谢!!

网友:
对,先跑static,dynamic通常都跑的很慢,不一定做的

楼主:
谢谢,已经解决了,是语法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