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仿真出现 Illegal library definition found in netlist

楼主(2015-04-28):
添加了一个.scs文件,结果运行出现这个。
其他答案里面说“ 打开ADE  》》setup  》》 library module setup 这里面把你库加载进来”加载什么文件呢?

那个文件332行是这个

求大神相助。。

楼主:
解决了。。原来我在加载的时候没有设置工艺角
工艺角参数在.scs文件的开头注释里面
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跟我栽一个地方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样,请教如何设置工艺角呀.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打开ADE,选SETUP-model libraies,进入这个界面,找到你的PDK的.scs文件,后面那个section(opt.)里边填的就是工艺角
至于工艺角选什么,一个是仿真的要求,一般要求tt,ff,ss的仿真都可以达到设计要求。另一个是你用了什么元件就把什么元件的工艺角加进来就可以了。
一般.scs文件开头会说明工艺角的格式,比如

加油哈

网友:
非常感谢,问题已解决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我刚刚接触这方面,看你挺厉害的,我现在有些疑问,CIW/Tools/library manary中加载的是不是工艺库,而在设置仿真环境时需要设置模型库,这两者是什么关系?PDK中应该包括这两者吧!同时,我用analoglib库中元器件搭建了基本电路,在仿真设置环境时选择哪个模型库和哪个工艺角,谢谢您的指点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analoglib库里面,NMOS4这类的元件是没有仿真参数的,它是个理想模型,仿真会报错的。如果要仿真的话,需要有厂商的PDK文件,用那个里面的管子。拿到PDK,才会涉及到什么工艺角的问题。cadence似乎并没有自带PDK文件(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),如果想要做仿真,一定一定要自己额外下PDK的。

    你的第一个问题,我是这样理解的。模型库相当于演员的脸,工艺库是演员的演技。CIW/Tools/library manary里面是你拥有的演员阵容。你想拍电影(搭电路),要用有演技的演员来演,通过演员的脸来分辨他们。cadence自带了一堆没演技的演员(analogLib),你自己还得请一堆有演技的演员(自己找厂商下载的PDK)。总之,所有的演员肯定是有脸(模型)的,但是有脸的演员不见得有演技(PDK)……
    我也是刚刚接触,强行回答一下你的问题,当抛砖引玉吧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形容的很好,谢谢你的指点,我的qq2821462144,多多交流吧

网友(2015-09-09):
回复 2# eclair初学,栽在这地方了,谢谢

网友(2021-08-30):
谢谢楼主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22-09-15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。。原来我在加载的时候没有设置工艺角
工艺角参数在.scs文件的开头注释里面
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跟 ...

我承认,我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