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不小心 非正确方式删除个cell后

楼主(2015-04-28):
请问我route后,不小心用非命令方式删除了一个welltap,还保存了。接着做接下来的step时候,run不下去了。估计版图和网表已经不一样了引起的吧。那请问怎么能修改这个失误

网友:
addinst 加回来啊,不会影响flow运行的,你可能是别的问题引起的

一个welltap不会引起什么风浪

网友:
checkPlace , report出它的名字,然后placeinstace  坐标到原来的地方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