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此启动电路详细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15-04-28):
求左侧偏置电路右侧的启动电路的详细工作过程。
启动电路如何开始工作到偏置电路稳定,单个的MOS管关断的详细过程。
在这里,先谢谢各位回答的大神

网友:
可以把最右侧看成是几个二极管串联,二极管具有正向导通压降。随着VCC不断上升达到一定值,二极管全部导通,在右侧mos管栅极加上了一个导通电压,mos管导通(此时mos管源极电压低于栅极)。然后左侧电流镜初始电流,电流不断增大,测试mos管源端电压上升,高于栅极(由于二极管起到稳压作用,栅极电压上升缓慢),关断mos管,电流镜产生了不依赖电源的电流(ipat)。左侧不依赖电源大小的电流镜电流大小与两侧mos管宽长比,电阻以及三极管稳定压降有关,可以调节两侧mos管宽长比实现两侧电流相等。

楼主:
在线等待帮助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启动电路 有个假设分析,自己推倒一遍就成,不难的。

网友:
左边两路是主电路,右边的一路是启动电路,中间的单个nmos是为了给左边的主电路注入电荷,打破0电压的关断状态(此时也是平衡的)所以启动电路的结构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电阻分压器连接到一个n
mos管的栅极,下面管分到的的电压很大,上面的分到的小,也就使得Nmos处于导通状态,将VDD的电压汇入左边主电路NMOS的栅极打断0状态平衡,而进入新的工作电压平衡。

网友:
其首先要明白为什么需要启动电路,没有它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,接着就自然而然的知道启动电路为什么能使电路离开这个“死锁”状态

网友:
至于最右下角的晶体管,我也没想明白,个人理解是为了提供大电阻(不知道有没有跟主电路中晶体管匹配的意思,我觉得去了换成大L的mos管也能启动)

网友:
电路起始零状态,最右边上电形成直流通路,通过分压打开启动管NMOS,注入电流打破零状态,电路稳定后,由于N管源电位升起,关掉NMOS,不再影响主电路。但是,右边直流通路一直存在,会产生持续功耗。

网友:
最右侧的电路一直是导通状态,其作用是给中间的那个启动管注入电流,打破左边电路的0状态工作点,启动管子一般在启动之后需要关掉的,负责其会影响左边电路的工作点,如果将最右侧的那一路做的跟左边右侧的电路一致的话,这时就有启动管的vgs为0,启动管完全被关掉。最右侧的电路也可以起到dummy的作用。

网友:
启动问题,可以这么理解,
1) 为什么能启动,我们要分开启动电路和工作电路;不妨设刚开始时候,左边偏置电路是不工作的,则电压(和启动链接)为0,由于右边启动电路NMOS的GATE是个固定电压,S端为0,则启动电路工作,那么有电流流进左边偏置电路了,启动开始了。
2) 为什么能关掉,偏置电路工作后,达到平衡后,这链接点电压升高,保证启动NMOS关掉了,但是启动最右边支路上还是有电流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过为什么会有Bipolar在下面呢??这个是有神马作用呢??

网友:
右边bipolar和mos都是和左边的一样,正常工作时的中间nmos的vgs等于0,关闭该启动管

网友:
前几年设计的一颗ic,也是做了差不多的启动电路

很明显,对于中间跨接的那颗nmos,在稳态的时候Vg几乎是等于Vs, 自然就关闭了

启动的时候由于左边bias电路可能是0态,nmos Vgs>Vth此时会注入电流启动bias电路

顺便说一句,这类电路的优点是,启动没有过冲

网友:
没错,最右一列才是启动电路,左边是bias 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做一个与需要“启动”的偏置支路相同的支路,这样便于比较确定的产生所需要电压。。。

网友:
   明白不少啦!!!Nice!!!

网友(2015-11-19):
回复 网友C:

   这种启动电路没过冲啊?!我也想用这种启动电路,不会影响流片吧?您能给我评估一下这种启动电路的优缺点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过冲通常的形成机制是因为启动引入了正反馈
   这种类似前馈机制的启动电路,过冲通常是可以控制的比较小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uh~thank you!

网友(2017-09-15):
正是所需要的,谢谢

网友(2018-05-01):
下面三极管是FIB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