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dence icb616安装求助

楼主(2015-04-28):
cadence icb616与MMsim14 均从官网下载,按照论坛里的教程使用installscape安装成功。在终端输入virtuoso &时,可以显示最初loading文件的log和icb616的新特性窗口,但是就是无法打开仿真界面,并且显示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WARNING* X Window Display Initialization failur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WARNING* (DISPLAY "192.168.239.128:0.0")

不论我将DISPLAY export成各种地址均无效,如果不设置则显示undefined,求助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。

网友:
试试本地打开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确实是本地打开的,我是用vmware装的centos5.11,然后直接在虚拟机中打开的,出现了这种情况

网友:
两者装的都是什么版本的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cadence装的是官网最新的icb616 base版本的 系统是centos 5.11 64位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哦!如果是最新版的,好像是patch有些问题的,你这个就不清楚了!

网友:
这是环境的设定问题,看看环境里面display有没有特意的设定,如果有请去掉他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用 cadence icb616 + MMsim 13 没这情况,不知道mmsim14是否会出现您这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专业hfss/cst/feko/ads/empro hpc cluster support!
http://www.it2hand.com/   QQ: 25180474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