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win8.1成功安装CST2012的么

楼主(2015-04-28):
我试了很多次,C盘D盘都装过了,运行setup完成后根本运行不了update manager,装不上SPX文件,后面的破解做了也没用,打不开建模主页面。

网友:
有!那个人就是我,也写了一篇教程。自己去爬文!
http://www.mwtee.com/forum.php?mod=forumdisplay&fid=234
但我建议你...若无困难的话装CST2014之后的版本可以免去这层麻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人啊太感谢了!!我现在装了2014因为一次就装好了,但是,,服务器装不上2014,而且2014版不能远程。。所以最方便的还是装2012
Thank you~我就去看看

网友(2016-04-19):
回复 2# foxman_1 请问您一下教程名字是什么呢,我没有能够找到。
我是在Windows Service R2上面安装的,打不开CST,看任务管理器是运行了一点,马上又结束了,感觉您的教程能够帮助到我,如果您有时间为我解答一下疑惑,本人十分感谢您。

网友:
换个版本安装一下,可以下个20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