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两个时钟域的约束问题

楼主(2015-04-29):
在FPGA中,对于有多个时钟的设计中,可以用set_clock_groups 把相关的时钟分成一个组,与其它不相关的时钟区分开。这样也避免timequest对相关的异步时钟进行时序分析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比如set_clock_groups  -exclusive -group [get_clocks clk1] -group[get_clocks clk2],这样clk1就和clk2分成了两个不相关的时钟域。我的问题是,在dc或者rc综合的时候,实现把clk1就和clk2分成两个不相关的时钟域的脚本指令是什么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个人对false_path的理解是单一数据路径之间的约束,感觉应该不能实现两个时钟域之间的约束吧。因为实际工程中,时钟路径(clk1 和 clk2)的扇出是很大的,false_path不能全部约束吧

网友:
false和disable path应该可以使得时钟相互独立吧。都没有path的啊。也有可能是我理解不够,不喜勿喷啊

网友:
就是false path 或者clk group,你的语句在dc里面也可以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恩,我用的是rc,这个语句要是使用的话,必须在前面加dc::,例如dc::set_clock_groups  -exclusive -group [get_clocks clk1] -group[get_clocks clk2]
但是rc对语句有报错的,如下:
can't read “found_group”:no such variable
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set_clock_groups -asynchronous -name async_clock -group {clk1} -group {clk2}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您的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