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新人求助】求大神们帮忙a

楼主(2015-04-29):
写了一个很简单的count的程序但是用modelsim跑不出来。clk是有的正常但是cout没有值count的程序
module count(clk,cout);
input clk;
output[2:0] cout;
reg[2:0] cout;
always@(posedge clk )

    cout<=cout+1'b1;

endmodule
testbench的程序
`timescale 1ns/100ps
module count_tb () ;

  reg    clk   ;
  wire  [2:0]  cout   ;
count  DUT( .clk (clk ),.cout (cout));
   initial
     begin
        clk=0;
     end
    always
      begin
        #10 clk=~clk;
      end
endmodule

网友:
module count不对,cout没有初值,再怎么加都是xxx
在reg [2:0] cout;后面加一句
initial cout=0;就好了
当然这种写法其实是不对的,initial是不可综合的

网友:
要有复位啊,同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