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综合后网表问题

楼主(2015-04-29):
使用rc综合后,得到的网表里面有许多 wire UNCONNECTED
,这是怎么产生的?对我的设计功能有没有影响?
还有就是,综合后的网表里面可以出现1‘b0,1’b1,即存在数值赋值吗?

网友:
1, 没有影响。可以拿综合后的网表重新跑一遍仿真验证一下。我们的流程中有这一步,防止在综合阶段出错。
2, 网表中出现的1'b0, 1'b1,到后端时,会连接到 TieHi, TieLo cell上。

网友:
对, formality过了就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恩。。。多谢指导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刚查了一下,formality是形式化的。还需要认真学习,多谢版主

网友:
对硬件描述语言不是太熟

网友:
在综合的过程中,很多型号都会被综合掉的,不需要担心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恩,多谢指导!!

网友(2015-06-09):
1‘b0,1'b1这些单元在ICC设计中会接到Tie单元上,所以这个不用担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