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输入buffer的架构

楼主(2015-04-29):
最近要做一个输入buffer,性能如下:
只有容性负载CL=34pF
电流不超过3mA
能在125ns以内建立稳定 稳定精度在5e-6以内
AVDD=5V
输入范围 AGND ~ AVDD-2V

感觉挺难做的,版上的各位大牛们,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电路?
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哈

网友:
插播一条广告,如果贵公司需要FIB服务,可以联系我们。。

网友:
本电路UBW很大,不过IQ也很大,应该不难,建议CASCODE 两级,自己调试下参数。

楼主:
目前用的是下面的电路,但是问题是现在看来有两个问题:
1.  负载电容比较大 要满足SR和带宽要求 补偿起来比较困难
2. 后面AB类管子尺寸如果尺寸很大,很难将output range的低值压到GND,甚至几十mv都很难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VGND~VDD-2V,可以就用pmos输入啊,不用轨到轨的,补偿就是Miller补偿

楼主:
回复  hurongguang

    VGND~VDD-2V,可以就用pmos输入啊,不用轨到轨的,补偿就是Miller补偿
引用 网友B:

嗯,现在问题:
1 如何在较低输入,比如vin=几十mV内,作为buffer,输出的精度在125ns时间内也能保持到需要的精度范围。
2 用到的就是米勒补偿,感觉补偿起来还是比较难。

网友:
直接开环的source/emmiter follower不知道可以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