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导入cadence无法生成symbol,小女子在此谢过了

楼主(2015-04-29):
导入verilog生成逻辑控制电路,但是有问题无法生成symbol,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,不胜感激。
*W,DLNOHV: Unable to find an 'hdl.var' file to load in.
TOOL:
ncvlog
05.50-E115: Started on Apr 29, 2015 at 15:26:03 CST
ncvlog
    -use5x
    -ESCAPEDNAME
    -work __nclib
    -view module
    -logfile ncvlog.log
    -cdslib /tmp/ihdl_cdsliba2756_22756
    -messages
    -nostdout
    -nocopyright
    /home/dianke/ic5141/design/sar_logic.v

file: /home/dianke/ic5141/design/sar_logic.v
assign start   =!en_! & en_reg;
ncvlog:
*E,EXPSMC (/home/dianke/ic5141/design/sar_logic.v,28|20): expecting a semicolon (';') [6.1(IEEE)].
                 begin
ncvlog:
*E,CSISYX (/home/dianke/ic5141/design/sar_logic.v,110|21): case item syntax error [9.5(IEEE)].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ncvlog:
*E,NOTSTT (/home/dianke/ic5141/design/sar_logic.v,114|22): expecting a statement [9(IEEE)].
               endcase
ncvlog:
*E,NOTSTT (/home/dianke/ic5141/design/sar_logic.v,119|21): expecting a statement [9(IEEE)].

module __nclib.sar_logic:module

errors: 4, warnings: 0

Total errors/warnings found outside modules and primitives:

errors: 0, warnings: 1

TOOL:
ncvlog
05.50-E115: Exiting on Apr 29, 2015 at 15:26:03 CST  (total: 00:00:00)

网友(2015-12-15):
回复 楼主:

  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just show your code

网友:
这个怎么这么乱!

网友(2016-08-23):
LZ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!跪求答疑

网友:
我换了个服务器,同样的操作重新做了一遍,结果就对了,目前还没找到原因

网友:
我这两天刚遇到这个问题,情况和楼主一样,现在解决了,在这边说一下。
具体设置:
1、library manager里建立库mylibrary
2、file-> import verilog, 打开verilog in 窗口,如下图
   1) Target Library Name:导入的文件即将存放的库mylibrary;
   2) Reference Libraries:(默认)
   3) verilog files to import:需要导入的verilog文件
   4)-v options: 综合时所用标准单元库中的verilog文件,如worst.v
   5)Import Structural Modules As: 根据需要,选择schematic and functional 等
   6)verilog Cell Module:根据需要设置,选择Import AS functional 等
   7) Power Net Name/Ground Net Name:与标准单元库中原理图的电源地name一致
点击OK即可生成,如下图,根据导入的verilog 生成相应的functional schematic symbol
导入前  ; 导入后
3、奇怪的是,按照上面的设置,一开始并没有成功,而是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,之后参考同一服务器下别人做的东西(同样的设置别人导出成功),将别人文件夹中start.sh等文件(如下图所示)拷贝过来,替换我自己原来文件夹里的文件,就可以成功导入了
4、可以参考《Digital VLSI Chip Design with Cadence and Synopsys CAD Tools》的Page333,
这本书电子版下载链接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229061-1-1.html

网友(2016-10-07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推测是这个start.sh文件有什么作用。可否分享一下文件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?我这儿是有些文件会出现这个问题。不知道怎么办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对不起这么晚才回复您,是版本不同对语法的支持不同。换个版本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是软件的环境配置文件

网友(2018-06-15):
导入应该很容易的

网友(2018-11-27):
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正在找资料,想办法解决

网友(2019-03-13):
解决了吗?

网友:
怎么选择veriloga.va文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这个解决了吗?

网友D(2021-12-23):
试过了,可以把综合后的.v文件导入生成电路图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试过了,可以把综合后的.v文件导入生成电路图

通过inport-verilog,导入综合后.v得到的电路图

网友E(2025-02-28):
引用 网友D:
通过inport-verilog,导入综合后.v得到的电路图

为什么我显示有些模块没有例化?导入不进去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我显示有些模块没有例化?导入不进去啊

请问怎么导入verilog文件综合生成电路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通过inport-verilog,导入综合后.v得到的电路图

请问怎么导入verilog文件综合生成电路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怎么导入verilog文件综合生成电路呢

试过了,不行呢。可以详细讲讲吗

网友:
LZ问题解决了吗?方便透漏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