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 warning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15-04-29):
--- WARNING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The port setup needed to be corrected:
TML calibration for port "P8" has been changed
to TML (zero length) calibration because the
transmission line of pin "P8" would otherwise
intersect with the layout.

我想做版图和原理图联合仿真,所以在微带在加了几个端口,版图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以上的warning!

哪位大神能指导下,是什么原因!?

还有,ADS自带的help中能否找到warning的解决方法?怎么找?!

网友:
同求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挺简单一事,如果英语看不懂,就找一个翻译软件,如果翻译过来还是看不懂,就在HELP文件内找端口设置资料,内有对各种端口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