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C测试问题

楼主(2015-04-29):
最近有一个问题,对于ADI公司的ADC芯片,其时钟频率为125MSPS,而资料上写它的带宽为650M,我想问,如何在输入信号频率为100M 的时候,对ADC进行测试,采集数字码分析,其动态性能,按照相干采样定理,这根本就采不到几个点?请了解的人帮帮忙!谢谢!

网友:
点数与采样时间有关,设定逻辑分析仪的采样时间段,来获取所需的点数

楼主:
如果我的信号输入频率为61.44M,最高采样频率只有125M ,根据相干采样定理相当于1个周期仅采了2个点,这是才出来如何做ADC动态测试,就是频谱分析呢。

网友:
是否满足采样定理,不能只看信号的输入频率,关键是信号的带宽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想请教一下,该如何测试高速的ADC,比如AD9258,信号带宽为650M,采样频率我125M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