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神进来看下此误差放大器如何调起。本人很困扰!!谢谢

楼主(2015-04-29):
跑ac时,调任何参数图形都不变。还有点失真。是不是静态工作点的问题/??///????????帮下忙

网友:
电路画的清楚些,这个电路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问哪的问题

网友:
你这折叠Pmos输入的漏端确定是这么接?

网友:
应该是工作点的问题  你看一下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

楼主:
回复 6# 弘毅童鞋       都工作在饱和区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流过的电流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是那样啊。。。。  这种架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  电流比较小。7u   不太够????

楼主:
这种架构  回复 5# semico_ljj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直流点对吗?上个直流点的图呢?
还有交流你觉得是什么问题?也上个图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的意思是每一路的电流是不是你的设计值?检查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仿真是这样的。。。有点吓人。。还是静态工作点有问题吧。。应该是吧?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果每一路的电流检查完了没问题的话

看看你的AC激励是不是加对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怎么加的信号啊。。。dc点也给大家看一下吧。

网友:
vdd你没给电压值吧?

网友:
没办法才灌水的

网友:
为啥用pmos做cascode?而且diode connection应该在nmos那边

网友:
我觉得是输出cascode的bias没有做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该怎么解决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流源的管子不应该是p管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不是   也有这种结构   用pmos可以与功率管pmos匹配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哪个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G端为net228的管子  看不起M名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