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原理图 高亮的问题 求助!!!

楼主(2015-04-29):
将线网高亮的时候,加亮的线网会变粗,请问如何设置。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现在没有加粗,颜色看起来就不怎么明显,整理电路的时候,同一个线网的器件有时候会由于看不清而遗漏。求助,急!!!

网友:
没有这个功能,需要写脚本

网友:
在display文件中,将y1~y9(drw)(记不清了,就是类似drawing层的意思)的线的类型设置为加粗即可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4# GodofSun 是电路图 不是版图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电路图也是一样的 y0~y9,电路和版图高亮通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那个display文件在哪里呢 是那个display.drf吗?

网友:
电路和版图都是在display里面修改

楼主:
非常感谢 问题解决了!!!

网友:
不得已只能灌水了

网友(2015-06-22):
Display 里面的 Dynamic Net Highlighting ?

网友(2015-08-26)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,能说明一下你的操作过程吗?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?麻烦了,不胜感激

网友B(2021-09-24):
CIW-》Tools-》Display Resources Tool Box-》edit,选择ALL Packets 然后再下边搜索栏输入y 修改y0_drawing到y9_drawing的线的类型即可

网友(2023-09-07):
引用 网友B:
CIW-》Tools-》Display Resources Tool Box-》edit,选择ALL Packets 然后再下边搜索栏输入y 修改y0_drawin ...

太强了,我终于搞懂了!!!display.drf文件其实可以直接改!

原为:
( display y0 blank solid red red outline)
改为:
( display y0 blank thickLine2 red red outline)
就可以了!!!
(thickLine是最粗的,thickLine2是比较粗的,solid是细的),我改成了,比较粗的。
最后!输出的仿真曲线也终于变成粗线啦!!!谢谢楼里的各位

网友(2025-04-24):
引用 网友B:
CIW-》Tools-》Display Resources Tool Box-》edit,选择ALL Packets 然后再下边搜索栏输入y 修改y0_drawin ...

牛牛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