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UVM中的register model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04-29):
关于UVM有个问题,镜像值是一个用来在最大可能保持DUT中数值和reg_model中的一致的,可是不明白:DUT的数值和这个镜像值是如何交互的?求大神指点!谢谢。

网友:
走后门呗。。。

网友:
当你调用write时会自动修改这个镜像值,验证时最好使用前门,这样与实际操作更像,可能发现配置时间及dut解析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