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c180工艺下,数字电路可不可以用3.3V电压

楼主(2015-04-29):
各位大侠:

            我最近要做一下无源移相器,其中包括一个串转并的数字电路,由于我使用的是smic180工艺,且使用厚栅管,所以供电电压要为3.3V。但我不清楚是否数字电路也可以用3.3V,smic180下提供1.8V的电压。所以想问一下,smic180工艺下的数字电路设计是否可以用3.3V?非常感谢各位!

网友:
一般没人这么做吧,低压mos管,不是3.3v的器件,工作在3.3v,timing怎么看?工艺厂的那套lib数据都没参考意义了

网友:
有3.3v专用库,好像是verisilicon的,你可以具体再找下,

一般是专用库,也有5v库, 都是特别设计的,为了抗高压
一般的0.18 logic的库用3.3v 肯定不行啊,会有可靠性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!

您的意思是,smic180工艺下,做数字电路,都是用的1.8V的普通管?不用厚栅管?

网友:
普通logic库是这样的, io库里面有3.3v的管子 ,但是对数字flow来说,core就是1.8v的,

网友:
你可以用IO器件来做套标准单元库
1.8v的器件工作在3.3v肯定不行的 ,另外即使能用,1.8v的库也要重新char一遍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也就是说,如果想在smic180工艺下实现串转并这样的数字电路,只能用1.8V的普通管?

网友:
一般是这样的, 你可以再问问其他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