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 DFM 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30):
第一次做DFM,跑了CCP和LPA。问题来了,跑完CCP后出来的 .psg 文件是结果文件么?怎么打开啊?第一次做这种东西,完全没想法了……

网友:
说真的,都是fab跑的, 没怎么看, 有问题他会highlight告诉你的

网友:
   一般来metal 来说没啥问题的 T的库还比较靠谱 ,量产或者PA那边有问题的话 LPA才会出来点 ,你说的CCP 是CMP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是用脚本跑的,打开CCP的命令是什么?那个界面如何出来?不然没法highlight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LPA是没问题,直接能看到LPA.sum中有"NO HOTSPOT FOUND"。就是CCP不会看,又没结果文件,只output一个.psg文件,vi全是乱码,不知道用啥打开。

是的,CCP就是Cadence CMP Predictor的简称

网友:
那肯定是cadence这个软件来打开了,没用过

啥工艺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smc40nm 1P9M

找了,就看到calibre的DFM,但据说不是这个……要疯了

网友:
28 都不一定跑dfm, 就那样吧

网友:
28 都不一定跑dfm, 就那样吧
引用 网友A:

   量产或者IP 还是建议跑一下,不过testchip 无所谓 可以请foundry 那边AE帮忙,不过小客户 一般不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