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------振荡器的起振速度与噪声特性有关联吗?

楼主(2015-04-30):
请教大家:

      一个射频振荡器的起振速度与其噪声性能有关吗?或者说,起振速度慢的振荡器是否意味着它的噪声较低呢?

希望大家多多指点,诚挚感谢!

网友:
是的。Q值高意味着稳定,起震慢,噪声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衷心感谢!
    看来,噪声也有可爱的一面哦。假设电路完全没有噪声,那么,振荡器是不是就永远无法起振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tradeoff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

网友:
2楼正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是。触发起振有2种:噪声和冲击。即使完全没有噪声,如果给予阶跃冲击,电路的固有响应(零状态响应)将呈现出来,就像你往一个悬挂的沙包踢一脚,它就会以固有周期摇摆起来,如果反馈满足振荡条件,幅度就会越来越大。因为冲击幅度比噪声幅度大得多,实际电路几乎全部都是冲击触发,电源上电冲击,enable开关冲击等等,只有一个例外,超再生接收机,它的间歇振荡是由噪声触发的

网友:
到底什什么样子,感觉大家说的都有大力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诚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