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共漏极放大器

楼主(2015-04-30):
如上图,我根据小信号模型推导增益,居然没有Rd。
请帮忙看一下是哪里错了?

网友:
你漏了ro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ro什么时候不能忽略?

网友:
像这个题
算上ro的话,忽略衬偏,增益应该是gmRs/(gmRs+1-(Rd/ro))
如果
Rd<<ro
那么就跟Rd无关了
一般ro是100k量级
所以你可以评估一下啥时可以忽略

网友:
Rd 只会影响NMOS的 D端电压。如果NMOS饱和且不考虑沟道调制,D端电压对电路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Rd对电路小信号没影响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