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有关开关管的驱动问题

楼主(2015-04-30):
在我们用MOSFET做开关管的时候,一般是说输入电压大于5v开关管就导通,小于1v开关管就截至,但是为何还要在开关管的前面加上驱动电路呢,难道不是只要控制开关管的输入电压大于5v就行嘛,加上驱动电路有什么作用呢

网友:
MOS开关栅电容比较大,加前级驱动很正常

网友:
因为三级寄生电容很大很大,如果单纯接高电平,电平上升时间过长,因此,用驱动电路,大电流快速将三级电压抬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