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各个大神们指导:关于SV约束failed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30):
定义了如下一个简单求和运算的transaction,循环若干次assert(tr.randomize())会出现部分failed现象,在c_len_value约束块里面加上len[31:16]<=16'hffff,结果就成功了~~百思不得其解~~~

class  tr ;  rand bit[31:0]  sum ;
  rand bit[31:0]  len[] ;
  rand bit[5:0]    num ;

  constraint c_len{
     len.sum == sum ;
     len.size  == num ;
     num inside {[2:10]};
  }
  costraint c_len_value{
     foreach(len){
        len[31:16] == 0 ;
     }
   }
   constraint c_sum{
      sum<32'hffff ;
   }
endclass :tr

网友:
有冲突,自然fai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上面那段代码冲突没能看出来,求指导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fail的原因很多,肯定受到了冲突,软件也可问题。。

网友:
solve sum before len
solve num before len
加这两个约束试试看出错的那个行不

网友:
没有定义unsigned,所以会出现负数,于是就冲突了

网友:
bit本来就是无符号的

网友:
建议看下LRM 有种写法比这个简洁有效,另外每次fail都会报出Error,直接看下就应该明白原因了

网友:
试了好像是存在楼主说的问题~不过不知道怎么解释
”c_len_value约束块里面加上len[31:16]<=16'hffff,结果就成功了“

网友:
我随机没有问题呀,随了100次,另外,楼主的语法不对,ies编译不过
foreach(len[i]){
   len[i][31:16] == 0;
}